[联想]
飞利浦17寸液晶彩显开机彩色竖线一会黑屏无图像

楼主(2014-04-02):
屏型号是170E01
各点电压基本正常:
VCC3.23
MVCC2.53
LVCC2.53
DVCC2.53
VSM4.81
VDD10.44
VGH29.9
FLK1.96
DPM3.23
VGHM21.18
VCOM4.89
GOE0.73
VGL5.19
求教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屏幕显示如图彩线然后黑屏由始至终无图像

网友:
更换KE5M5U2452 时序芯片没变化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你检测一下

网友:
估计弄不好就是屏挂了  拿套板子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无问题带换过

网友:
应该是屏时序没工作啊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确定屏上的问题

网友:
确定屏的问题,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刷哪一部分程序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挂掉了!

网友:
屏挂了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