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装好一套汽车音响

楼主(2014-04-02):
了新车以后,通常都要按自己的意愿对汽车进行装饰,汽车音响工程也应算做装饰的项目之一。怎样装好一套合格的汽车音响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就基本的衡量标准还是有的。一般的看法应有以下几种基本标准:一是线路工艺标准,二是装饰工艺标准,三是扬声器安装标准,四是声音的聆听标准。
一、线路工艺标准

    第一是安全性,所有线材一定要具有阻燃性。主机与功率放大器的连接信号线最好选用全屏蔽信号线。扬声器连接线应选用截面积1mm2以上的专用线材。功率放大器的电源线要足够粗,以保证大电流的顺利安全通过,保证大电流时有足够小的压降。电源线要穿过铁皮时,要做双重绝缘处理,电源线在发动机旁边的部分,应套上阻燃套管,这样一是好看,二是安全。另外,所有用电器应有电源保险装置,确保整个汽车电路的使用安全。

    第二是抗干扰性,扬声器所用的音响线应远离汽车喇叭线和主电源线,如不可避免离上述线路靠近时,不应与其相同走向,应与其垂直走。尤其是信号线的走向,更要讲究防干扰布线。主机与碟盒、主机与功率放大器的线路走向更应该严格一些。

    第三各种线路的连接点应连接牢固,最好采用焊接方式,这种连接方式可以将电源损失和信号损失减到最小。电源线与装头应用30安以上的线鼻子连接。电源线、喇叭音响线与功率放大器的连接端应进行刷锡处理,或用线鼻子连接。

第四由于汽车电源大部分都是采用12伏负搭铁单电源的设计,因此汽车音响部分的电源及各个分支各部分一定要有单独的保险设计。否则,一旦电源短路后果不堪设想。

二、装饰工艺标准

    装饰工艺标准一般就要保持原车的一切原貌,对增加的装饰部分,要与原车的风格保持一致。如门饰板包皮革,就要与车内的颜色相协调,其它的地方也如是。值得说一下的是,美国风格的汽车音响的装饰,那将是另一种结果,他的音乐风格是高音和低音的量感比较更强一些,也就是说重金属和低音比较强,音乐的色彩比较丰富,也就决定可其装饰风格的多样性,色彩使用的大胆和色差的对比强烈就成为可其装饰风格的特点。但其装饰的细致程度是要求很高的。

三、扬声器安装标准

    装饰的粗糙与精细、色彩的使用是否协调,是人的眼睛能直接就看到的,而且是用户和安装店比较容易协调的。而喇叭的安装是用户所不好把握的。这里所讲的喇叭安装方案是从工时到材料都要相应地增加,而且安装方案各安装店各不相同,但肯定要增加费用是无疑的,这恐怕也是各安装店安装价格不同,和安装水平不同的比较大的体现。

    一就是仪表台上的喇叭,在声压较大时最好在仪表台上没有用手可感触的共振。

    二是侧门上的喇叭安装要加密封减振垫并做一些相应的减小振动的处理。

    三是后背箱板上要安装喇叭,最好中加密度板以减小其共振。

    四是超重低音箱,由于其喇叭的直径都大于200mm,也就是8寸以上,因此其制作箱体的密度板应在15mm的厚度以上,而且在箱体内装有适量的阻尼吸音材料,如吸音棉、海绵、泡沫塑料等。对于为各车型而制作的异型低音箱,最好在选择时,看一下在大音量时,箱体是否有比较大的振动,如振动较大,那么建议您最好还是不选择这种漂亮的箱体。

四、声音的聆听标准

    汽车的发烧音响是没有标准的。而且国内家用高级音响的标准也都是各个不同厂家参照国家的高保真音响的标准而分别制订的。因此说,目前各生产厂家的主机、功率放大器、喇叭、线材等器材都有生产的标准,汽车音响安装的效果如何,这个标准就没有了,只有靠个人的比较来判别。

比较和判别有以下几个方法大家不妨一试:

    一是汽车启动后,按动汽车喇叭,看以下音响扬声器是否存在干扰,如有干扰,那么请安装店给调整一下。

    二是加大油门,检查一下发动机和发电机对音响扬声器是否存在干扰,如有干扰,那么请安装店给调整一下。

    三是要检查一下大声压(也就是大音量时),扬声器的安装是否牢固。

    四是对喇叭安装相位的检查,可以用专业试音盘或专用相位测试仪,而一般音乐CD盘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讲是不容易进行判断的,可以请专业的人士帮助进行判别。

    以上四点是响应喇叭分别发声的条件下进行,这样会使各种问题充分暴露,以便更好地做调整。

    检查完上述三项后,开始进行调整试听和调整。

网友(2014-05-29):
写的很好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