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如何使用求助?

楼主(2014-04-02):
刚从基地买来tl866cs,看使用说明芯片应该放到靠拉杆那一端,这时就晕了,到底是靠拉杆一端还是靠底端呢?窄8脚和宽8脚座子如何识别芯片第一脚呢?

网友:
靠拉杆那一端

网友:
你的名字抄我的

网友:
第一步输入芯片型号,第二步点击INFORMATION,第三步就会弹出芯片插入座子的方向和位置指示图片。

网友:
使用有问题可以联系店铺客服 提供编程器操作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