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TX560花屏蓝屏

楼主(2014-04-02):
显卡不装驱动可进系统,装完驱动进不了桌面,会蓝屏,GPU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GPU坏了还是bios?

网友:
试着查查显卡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建议在DOS下用软件检查一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DOS下用软件检查一下显存有没有问题

用什么软件测试啊,BIOS刷过没解决

网友:
重植一下GPU看看。。。

网友:
只是进桌面才蓝屏吗?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哦?硬盘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问题呢

网友:
你试一下MATS 476软件吧

NV显示卡测试软件 MATS 476.rar.rar

NV显示卡测试软件

网友(点评):
你这个软件能测试什么卡,是万能的吗,这个GTX560测试得了吗

网友:
今天闲了在看看2G的扔了怪可惜  MATS476不支持GTX560吧

网友:
主芯片虚焊,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