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拆机困惑。

楼主(2014-04-02):
本人是超级新手。每次拆机都多一把螺丝,怎么才能不多螺丝呢?求大神教教。

网友:
拆的时候 就分类!

网友:
分类拆装,比如外壳(背后)的螺丝单独放    键盘背面的螺丝也单独放,板子上的螺丝也单独放,这样装起来也就知道哪些螺丝该装在哪,也不会剩很多螺丝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分类,我最开始也会多很多。我现在一般都不会多,多的话,最多一两颗螺丝。

网友:
嗯,好办法啊

网友:
分分类就好了

网友:
最好裝一台錄影機靠記憶不行再看錄影增加記憶

网友:
照片啊  不行就拍成照片

网友A:
做个多格盒子,写上标贴,分开放螺丝。 最主要还是要多拆机练习

网友(2014-05-27):
我也是  多了三个

网友:
多了多好,你可以为以后备用呀!再者电脑少那几个,也不是什么事!!!

网友:
纸笔 画图标记螺丝位置 大小 比如M2.5*4

网友:
第一是分类 要不是就是心里没底的情况下 先用手机拍个照

网友:
我还没试过多螺丝,拆的时候认真记一下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分类标记好

网友(2014-07-08):
你的是多 我自己的本本拆了几次 螺丝都少了 汗、、、

网友(2014-08-13):
螺丝分类放,画张图,做好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多格盒子,写上标贴,分开放螺丝。 最主要还是要多拆机练习

我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2014-09-23):
大哥,你是不是螺丝控呀,用笔记下来或画个简易图

网友:
说明记忆力不好

网友(2014-12-23):
要用脑子记住锣丝的位置。

网友(2015-05-21):
用摄像头照下来回放,保证不错

网友:
拍照片实在点

网友:
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出现。

网友(2016-01-29):
拆解前拍照,注明螺丝位置,这样就不会多螺丝啊。

网友:
我现在才看到你发的帖子 你现在应该是高手了

网友:
几个面,就几张a4纸,按位置摆放好,装机前仔细核对

网友(2016-03-04):
拍照片,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
我用 的是 多个格子的 小盒子 从d面拆起房第一个格子 c面的螺丝方第二个格子 以此类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