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3s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4-02):
asus a83s 板号:k43sv reg:4.1  开机不显,开关灯亮,待机0.018a  触发i跑0.029a  刷bios就好了,怎么用都没问题,但关机放一个晚上开机又不显了,重刷bios又可以用了,这样重刷了几次,,请各未高手指点一下,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也不懂。。电池有电吗

网友:
电池2.85v  现在换了一个新电池再烤机了

网友: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好了吧

网友:
要等明天回铺里看能不能开机了

网友:
不好意思了,各位同行,我的机子是ASUS A84S

网友:
今天早上开机又不触发了,电流0.25a,按开关,跑0.29,刷了BIOS,又可以开机了,唉,在CPU座下面有两个地方的电容是空的,于是加了两个330电容上去,再烤机了,再不行就换板了

补充内容 (2014-4-21 15:40):
ASUS A84S 机器修好了,是加焊桥晶振和电容好的,已过去十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