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CQ40 双灯闪

楼主(2014-04-02):
问题是这样的  cq40  intel  独显 机器 原本能开机 温度高  拆机 发现客户自己动手清理过 GPU 上的硅胶垫子没了  涂了 好多硅胶   (原本能进系统  鲁大师 测试温度 显卡 报警  客户说 还自动关机)  清理好之后 垫上铜片 开机正常   客户把硬盘拿走了  自己挂了块硬盘做系统  进PE  GHOST一半 自动黑屏 死机 电流掉成0.5左右  之前亮机的时候在1.2向上   关机再开  能亮 过LOGO  黑屏 电流掉下去了  0.7左右   试了几次不亮  吧内存 重新插了下  亮机  又黑屏   不亮机时  双灯 闪4次   循环  我估计是显卡虚了   加焊了下  直接  电流 0.7  双灯  闪3次 循环  不知道怎么办  0.7 估计供电都正常了  下面不知道怎么修了  麻烦 大神们 给个思路

网友:
很明显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2014-06-26):
换个CPU试试, 不行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