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我这本子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4-04-02):
本子是神舟优雅A47OP I3 D3。去年就开不了机,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闪一下就灭了,风扇和光驱都正常,屏幕不亮,过了10秒就会自己关机。如果插上电源就会反复重启,10秒关机。
但是偶尔可以打开机,除了两个usb2.0没有作用外,一切都正常,哪个usb2.0是有电,但是没有作用。
还有就是不能关机,可以不断电重启,如果关机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我现在就是不用电脑的时候只能用睡眠状态。大家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这是偏远地区,镇上所有的电脑维修点都修不好,只说是主板问题,就不给修了

网友:
usb用不了,肯定 和大桥有关

网友:
是不是要换主板啊,如果是我就网上买个自己换了好了

网友:
修不了 就换主板呗

网友:
真希望我这也有论坛的人

网友:
USB有自侦测的,考虑一下南桥及BIOS程式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个NEC电容的吧

网友:
换大电熔肯定包好,你拆开看看吧,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A:
楼主把板子发给我,一定修好啊

网友:
USB 对地阻值怎么样   电容滤波性能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板子发给我,一定修好啊

真的吗?可以加我QQ吗?941205059

网友B:
搞好了没有呀啥问题

网友C:
NEC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D:
讯维果然强大啊,楼主不是维修界的人,怎么知道在这发帖求助呢?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讯维果然强大啊,楼主不是维修界的人,怎么知道在这发帖求助呢?厉害!!!

我这本子在我这旗根本没有人给修,只有自己修。我都拆过几次了,外观都正常,没有办法才到这论坛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没有呀啥问题

还没有修好,正在找这个本子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电容换了再说

问了论坛的的客服,说风险太大,修不好就会点不亮了

网友:
楼主还是拿去修吧  别折腾了  问题会越来越大的  即便你知道问题也没工具修啊

网友:
桥坏了。。修吧。修不好换桥呗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好强大的说 。。。

网友:
还是先凑合着用好了,在论坛学习学习,万一哪天坏了自己修修

网友:
建议楼主发给大神们维修!呵呵!

网友:
USB有自侦测的,考虑一下南桥及BIOS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