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屁股朝上就冒烟?

楼主(2014-04-02):
只听说笔记本侧着放斜着放硬盘有影响,今天倒遇到个新问题,联想E40,客户拿来的时候显卡虚焊,。。此处省略一百字。。。。。。装机测温一切正常,无意把机器A壳贴桌面CD壳朝上,奇迹出现了,一会CPU居然飙升到了90多度,赶紧退出鲁大娘,温度居然不下,把机器正常放平10秒后温度降至45度。。。。以为散热架坏了,赶紧定一个回来装上问题依旧,。。。想问问各位大大,这折腾人的问题难道还是正常的么?

网友(点评):
散热导管没有装好吧

网友A:
你那一百字真不应该省略,让人难以判断故障

网友:
好神奇呀了 没见过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有点好奇呢? A面朝下,  如果是90度角的话 那B面向上、C、D在空中不应该影响到散热啊

网友:
侧放时风扇什么状态?这个没法给你确认故障了

网友B:
会不会是 CPU和散热片接触不好啊

网友:
真实号神奇   见鬼了  楼主搞好没

网友:
哥哥。直接换导热管吧。
换了N个了。

网友C:
楼主不会是铜管里面的氟利昂漏掉了吧!

网友:
你可以反复在看看啊啊!!!

网友D:
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真是少见  个人觉得是维修人有问题

网友:
嘿这样的问题没遇到过呢
你管那么多干嘛。平放的时候温度正常就行了呗

网友:
版主说你人品有问题,是不是呢?

网友:
神奇的故障,仔细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一百字真不应该省略,让人难以判断故障

那100字是 拆机上BGA加焊。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是铜管里面的氟利昂漏掉了吧!

我也觉得啊,问题直接发了新的回来装上还一样 的,如果新的也是坏了,那我这RP就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CPU和散热片接触不好啊

不太可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真是少见  个人觉得是维修人有问题

唉,,一年中总会 吃到2次砂子吧

网友E:
我觉得换个人修这本就没事了 哈哈 开个玩笑

网友:
不管怎么放也没有对温度这么大的影响吧。。。。很好奇最后问题在哪里

网友:
是不是螺丝忘记装了

网友:
什么意思的干活

网友:
散热片好坏。都换过好多个了。。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怎么回事啊解决了吗?

网友:
没几天我也收了个E40,我修好了自己在用,我看了你这贴子,我试了一下,我怎么放都没出现LZ说的情况呀???

网友:
呵呵,只要正摆放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搞不懂在說神馬。。。

网友:
真没技术含量

网友:
换铜管 换风扇 换CPU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就被楼主遇到了,看来你要去买彩票了

网友:
你自己搞的吗

网友:
还真是奇葩问题啊哈哈哈

网友:
e40 amd 的还是 intel intel 的散热器坏的到时碰到过不少了  amd的还没怎么碰到坏的

网友:
有些事无法解释,只能说人品问题

网友:
应该说是接触面不良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换一个导热管就OK了

网友:
这故障比较神奇
头次见,,,

网友:
姿势,很重要??

网友:
有意思,其实笔记本不正常放的话温度基本都会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换个人修这本就没事了 哈哈 开个玩笑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最后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确定机器装没装好吧。。。

网友:
楼主会不会没有装好呀

网友:
哈哈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可以交付使用,大家正常都平放着使用。

网友:
回复,此处省略一百字。

网友:
神秘一样的问题

网友:
风扇不平或倒过来 转速变小 温度就上来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换个CPU试试呢? 是不是没锁好? 我遇到过装导热管不亮机的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真是个奇葩啊,是不是那样放着散热片跟CPU 没接触好啊!!!

网友:
这是有些离奇呀,后来到底解决没有呀,这机子散热器确实坏的多

网友:
d壳冲上 盖子合上了吧,,你试试不管盖子,让d壳冲上 温度还高吗? 我怀疑是屏轴的螺丝没上好 导致你在管盖子的时候是散热器与发热部件接触不亮 造成的温度升高

网友:
还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