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8L 开机按F2进不了BIOS,出现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please ru...

楼主(2014-04-02):
桥换了,键盘也换试过,也放过电恢复过BIOS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刷个BIOS啊

网友:
给厂家打电话 问问 就知道了

网友:
问厂里的设计人员看是否F2进BiOS

网友:
刷过BIOS没 ?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毛病的大神并解决了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F2进BIOS是肯定的,开机LOG有提示,不会错的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能进系统?

网友:
没遇见过 可以进系统吗 卡LOGO吗 换个BIOS芯片 芯片有坏的也可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当让不是全坏的 可以试试

网友:
COMS电池测了3V满的

网友:
哪里还进得了系统呢!能进得了系统就没有问题了呀,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