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2000笔记本装不进系统,郁闷,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02):
     今天收到一台神舟Q2000笔记本装不进系统,可以进PE刻系统,但是刻完后,重新启动准备进入自动安装系统时,一到滚动条完,就蓝屏。这个机子BIOS设置里只有简单的几项。根本没有硬盘模式更改那项得。然后我内存也换了,也把硬盘拆下来刻系统后装回主机,结果还是这样一到滚动条装备自主安装就蓝屏。郁闷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侠们指点一下吧!在下谢谢了,明天还要去弄那个本子呢。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进pe ghost完不要马上重启用it天空论坛的SkyIAR更新下磁盘控制器驱动试试,此方法也适用与换硬件不换系统

网友:
排除外置设备,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拆下来刷个BIOS试试,但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就怕事倍功半

网友:
先换个系统版本看看,我遇到一台联想是到欢迎使用界面下不去最后是放电好的

网友:
那就明天去刷个BIOS,再CMOS放个电试试,再不行我就没则了

网友A:
本本本来是什么系统?你装的又是什么系统?还有就是你原来的系统占用的是几个分区,现在的系统占用的又是几个分区?分区文件系统是NTFS还是win7特有的那个神马加密文件系统?或者是FAT32?以前遇到很多自己装系统完了开不起机拿来修的,都是硬盘中有个单独的100M无盘符的分区,文件系统也是WIN7特有的那神马杀马特文件系统,有时候删了那个100m的分区就搞定,有时候则需要格式化整个硬盘然后重新分区才能搞定。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本人不对以上信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网友:
换硬盘或者用安装版!

网友:
satA 接口看下,再不行,安装版试好

网友:
换自己的硬盘安装试试吧。这么老的机器不会出多少花样的。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大电容没?

网友:
多谢大家指点!到时候我用你们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本本来是什么系统?你装的又是什么系统?还有就是你原来的系统占用的是几个分区,现在的系统占用的又是几 ...

你说的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咯,到时候我得好好用分区大师看看,昨天我就忘记去看他的分区格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本本来是什么系统?你装的又是什么系统?还有就是你原来的系统占用的是几个分区,现在的系统占用的又是几 ...

我觉得你的这是最佳答案,呵呵,我一会儿去试试。多谢谢大家指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这是最佳答案,呵呵,我一会儿去试试。多谢谢大家指教了

呵呵,不谢,我只不过分享了下自己的经验而已,适不适合你,还得你自己去实践证明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装不了系统,我另外换个硬盘就好了。OK,就这样咯,换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