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维修之这个乌龙玩大了

楼主(2014-04-02):
客户机,B470,故障为不触发,拆开测得EC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去触发PCH,由于这BIOS是挂EC和PCH下的,不触发的时候都有供电了,所以他可能也参与触发,但是BIOS脚上没有波形,好吧,刷一个吧,刷的时候校验不了,老是提错误,看来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吧,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自己以为是发、4M的BIOS,新料板吧,但是呀!!!!一会说,这会说了就不好玩了,
        找了一个BIOS芯片刷上去,能触发了,但是不跑码,LPC上都没有波形,BIOS上会有两三下,别看这两三下,最后认让我找问题所在,LPC没有波形,是不是CPU还没有寻址呢?先不管,打一下LPC的对地值看看,四个有一个不正常,

        不正常嘛,要么是EC要么是桥,心里美兹兹的,看来问题找到了,于上先摘了EC,发现四个LPC脚的阻值还是一样,看来是桥了,拿一个好桥换上去,奶奶的,还是刚才一样的阻值呀,难到我这桥是坏的?不行,看来得下个图纸看看,上本本维修论坛下了个图纸,找到EC,发现呀,奶奶的,四个LPC总线中有一个总线到PCH的中间加了一个33欧的电阻,加他妹呀,原来是这样,害我换一个桥,看来不是桥问题,没办法,哎,这是第二个乌龙,第一个乌龙嘛,这会我还没有发现,
    怎么办呢,又不是桥的问题,电流走到0.7就不动了,没办法,再拿起笔打一下BIOS上的波形吧,打了下,有那么两三下,分析了下,不对呀,如果是没有寻址的话,不可能有两三下波形呀,一般不寻址就一下吧,能有两三下应该是寻址的了,有可能是寻址到了BIOS后要数据没有返回?难到的下载的BIOS不对?算了,得刷一个吧,于上取下BIOS去刷,我 用的编程器是自己选择芯片型号的,所以刚才没有注意才玩的乌龙,这会我发现了,选择芯片后都快刷完了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看打红圈的地方,

有没有发现这个BIOS芯片是2M的?但是我的是4M的呀,我也是在新板上找的,怎么是2M的呀,我的天,能跑码才怪呢,赶紧去找一个4M的芯片,刷上去,成功亮机,下班了,老板吹着走人,就没有再拍亮机图了,
      以上就是我玩的两个乌龙,太粗心了,都怪我技术不好,哎,你们不要这样玩呀,伤不起·······················

网友:
我有疑问,为什么拆了EC阻值正常,却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是EC

网友:
BIOS这个真的是不好意思的,嘿嘿

网友A:
标16的都是2M的,楼主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16的都是2M的,楼主大意了

是呀,由于机器多,很忙,我都没有细看的,以为是新板子上找的都是4M,哈哈,这个乌龙,玩大了

网友B:
看的一头雾水,为什么拆了EC阻值正常,却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一头雾水,为什么拆了EC阻值正常,却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是EC

哈哈  谢谢提醒 ,我打写错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都有供电了,所以他可能也参与触发,但是BIOS脚上没有波形,好吧,刷一个吧”
大神求教BIOS波形问题,您上边说的这个BIOS如果要看是否跑码以及是否过内存就是要看动态波形了对吧?另外这种BIOS待机1、2、5、6脚即使有波形也并不表示读取到了BIOS对吗?(我曾经尝试把EC和南桥的BIOS对换,发现EC下边挂的那BIOS波形跟以前完全一样)
新人求教,O(∩_∩)O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是老手了吧,我们实地都是拿到机器先找图纸,然后根据故障找出线路

网友:
B470不触发bios应该是通病了   我的编程器器件名错了会报错  写不上

网友:
4M 的程序2M的能刷进去?

网友:
楼主换个编程器。。。580U人工输入就可以。。要不让修半天才查出来了。。

网友:
BIOS问题,经典故障,受教了,谢谢。。。。

网友:
刷完BIOS,最好打波形看看。bios需供电,复位。。。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大胆细心

网友:
真是摆乌龙了,吸取教训

网友:
坑。。等你跳

网友:
粗心了,真心的,自己把自己饶进去了,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传个bios上来啊

网友C:
但是你之前怎么刷进去了呢??2M的怎么放的下4M ?关键是你还能触发。。。。晕。。

网友:
B470不触发经典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你之前怎么刷进去了呢??2M的怎么放的下4M ?关键是你还能触发。。。。晕。。

就是他娘的刷了后校验也没有出错,还能触发,蛋疼,要不然我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呀

网友:
对,这个机器油这毛病,一般我都先刷bios

网友:
刷BIO 我从来都是手动选择。

网友:
我有疑问,为什么拆了EC阻值正常,却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PCH指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写的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