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变压器E铁心片断了用胶水粘好了,变压器能正常工作 ...
问题?变压器E铁心片断了用胶水粘好了,变压器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2014-04-02):
问题同上,溺溺地问吓,求答
变压器E铁心,是用磁石蕊的(但是没磁性的)拆下来时不小心弄断了一段(即是一块变二块,不是对半断开的)
问题

网友:
断了多少片?

网友:
这个试了才知道,不一定行,也不一定不行,看人品

网友:
可以的,线圈没问题就行

网友:
你不是EE铁芯,是EI的吧

网友:
磁芯是用来导磁的断了磁通量就会减少,肯定对电源有影响

网友:
这要看看设计时有无有预留多点空间。
安全可以粘好上示波器看看满载时有没有饱和。

网友:
可以,不要在断口上粘,在断口外粘,再装回,然后在芯外圈一圈胶布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粘,弄紧了就行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没问题,影响甚微

网友:
低频磁芯可以,高频的不行。

网友:
一定要绑紧啊,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