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死的E40 电池和电源单用全都正常

楼主(2014-04-02):
求助,该死的E40   电池和电源单用全都正常 ,电池和电源一起用的话,总是提示插拔电源

电池和电源一起用时,接可调电流,待机正常,几秒后一充电就保护了,待机电流一点没有,然后又有,反复几次后,有时会可以正常使用

此板大家图纸应当都会有吧,用的ISL88731    电池的充放电管  充放电IC全都换了,检测思路是一点都没有了
这个板子单用电池完全正常的,单用适配器也是完全正常的,同时用会像是充电保护样的,但确定可调电源没有到保护动作,只是主板本身保护的样子

没思路,求大家指点

网友A:
之前碰到过sl410k,88731烧掉2个引脚飞线没飞好就这现象,后来仔细飞线涂绿油ok,感觉还是重点查充电电路吧,上下管控制、反馈、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g460的,和你的情况一样是pq34击穿了,

网友:
找充电电路

网友:
还是要仔细找充电电路  没有碰到过

网友:
仔细点 这个情况多半是哪个管子坏了。。。多测下

网友:
充电的上下管都换下,不行在换充电芯片。。。

网友B:
是不是同时插大短路啊

网友C:
测电池充电电路,可能那个管子变质了,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充电电路。还有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过sl410k,88731烧掉2个引脚飞线没飞好就这现象,后来仔细飞线涂绿油ok,感觉还是重点查充电电路吧 ...

充电管 充电IC都换过了,对比好板测过充电部分别的元件没有发现问题,主要是这个板子,电池和电源同时的时候会出现几次没有待机保护,就是不去管它,主板本身自己会有几次反复这样,然后可以正常充电,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池充电电路,可能那个管子变质了,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可以测出来的。

充电管 充电IC都换过了,基本上地毯式搜索国。对比好板测过充电部分别的元件没有发现问题,主要是这个板子,电池和电源同时的时候会出现几次没有待机保护,就是不去管它,主板本身自己会有几次反复这样,然后可以正常充电,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同时插大短路啊

没有大短路,最少可调电源没有看到超过2A的情况,多数直接掉电保护

网友:
要不看看电池电源管理芯片外围是否有变质的元器件,如没有,不防换个总电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主板上是否有温度不正常或温度偏高的芯片(裸板用手摸一摸)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给个回复啊,以后大家好多其故障下手!我手头有系统下个不认电池,但能使用,充电也正常,系统已排除,BIOS刷了两个版本依旧,准备换EC了

网友:
看看放电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上下管击穿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给个回复啊,以后大家好多其故障下手!我手头有系统下个不认电池,但能使用,充电也正 ...

不认相对好排除啊,就两条总线查下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认相对好排除啊,就两条总线查下就是了

总线没有断线,总线电压正常,EC、充放电都换了,又尝试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真是没招了

网友:
关注中,我有个联想也有类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没有断线,总线电压正常,EC、充放电都换了,又尝试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真是没招了

我的比你复杂多了,我的是能认,两三次不成后也可以充电,也可以双用,就是开机的瞬间要有三四次不成的情况,  说的充放电管早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