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的我送分 要求有实际用处 宏碁5741g 上cpu大电流求助

楼主(2014-04-02):
(图片)

网友A:
1.05供电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可以好一阵子

网友B:
上次我遇到过,电流上到3.0时,CPU异常发烫,后来换了1.05芯片和周围的电阻电容修复

网友C:
好像有个贴子里出过这个故障,1.05供电不正常,导致CPU 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贴子里出过这个故障,1.05供电不正常,导致CPU 电压过高!

谢谢  请问是1.05 芯片问题吗还是周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遇到过,电流上到3.0时,CPU异常发烫,后来换了1.05芯片和周围的电阻电容修复

谢谢  请问是1.05 芯片问题吗还是周围的问题  周围都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供电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可以好一阵子

  大哥  亲测吗   有经验吗谢谢

网友:
1。05V电路不正常。

网友:
我原来修过是CPU供电的事,还有事PCH的一个电压没出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公共点值正常不?然后看CPU是不是坏的?然后查电压全不,1。05的电压很容易烧2你看看呢

网友:
找个料板,全换掉,至今不见返修

网友:
我试过,不知道你修的是不是同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