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GA-X58A-UD3R了,特来求救!

楼主(2014-04-02):
各位老师救命!

朋友给的一块技嘉X58A-UD3R V2.0,无返修史成色好,朋友自用三年升级换下的。

正常用了一个月后,突然有天早上开机掉电了,清了CMOS后变成LOGO画面掉电重启了。

更换过电源,CPU,内存,裸板测试无果。

检查全板供电一切正常,没有明显的电压偏移。怀疑那片SATA2控制芯片问题,从网上买了两片JMB363换上,故障依旧。

拆了网卡RTL8111F,故障依旧,断开声卡的供电,故障依旧。查过排阻,补焊过ISL6336,压过南北桥和CPU,故障依旧。。。。

刷过BIOS,把两片BIOS芯片互换,只留MBIOS这些都试过。终始LOGO画面掉电重启。。坛子上查了也两位朋友的这个型号主板出现过一模一样的毛病都无修复结果。

内存管理IO是IT8275F,也听说这个IO坏档内存25掉电的,但现在情况是卡LOGO有点不一样。

至于IT8720F GB这个IO损坏会导致上述故障吗?维修进了死胡同,还请各位大大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4-4-6 16:56):
板子修好了,原因是用12CM六热管的TT散热,背扣具压到贴片电容导致PCB供电线内部烧断(外表蓝油还在不容易看出来),烧掉的线应该是供给JMB362或NEC USB3。0的某项电压,造成LOGO画面重启。。。。补线涂绿油测试OK

网友A:
换桥试下。。。。。。。。。。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把思路放在bios上,因为你是从不显更换Bl0S后显示啦。

网友C:
楼主似乎忘记了显卡了!显卡是集成还是独立的?是集成的查北桥的R、G、B,是独立的换显卡试试看吧,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D:
掉电问题很难搞啊,我也是H61掉电,搞不懂,返厂一次还是掉,继续返修

网友:
两个BIOS都要放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把思路放在bios上,因为你是从不显更换Bl0S后显示啦。

BIOS已更新,在编程器上强刷了,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似乎忘记了显卡了!显卡是集成还是独立的?是集成的查北桥的R、G、B,是独立的换显卡试试看吧,很有 ...

显卡是独显,不关显卡的事,换过显卡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问题很难搞啊,我也是H61掉电,搞不懂,返厂一次还是掉,继续返修

我现在从网上订了两片IO IT8720F带GB和一片IT8275E试试看,因为这个老高端板自带IDE,很好用。。所以还是想修好它啊!~

网友:
IO还没到,顶上去

网友E:
楼主还是先刷下BIOS吧,技嘉的本来BIOS问题的多,请问楼主板子是什么南桥。要是82801GB的话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F:
楼主已经说了,用编程器强刷过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先刷下BIOS吧,技嘉的本来BIOS问题的多,请问楼主板子是什么南桥。要是82801GB的话也有可能是南桥 ...

是INTEL X58芯片组,好象是ICH82801JBR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说了,用编程器强刷过bios了。

昨天把JMB362 马威的SATA3供电都拆了,现在全板附带芯片除了片NEC USB3。0没拆,基本都断电或拆除了。故障依旧,如果换IO还不行真的怕是南北桥问题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试下。。。。。。。。。。

不是不愿换桥,我那红外BGA做显卡没问题,做主板基本报废率七成以上....

再个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桥,动了桥后除非新桥重植否则基本报就废了。。。。

网友:
IO换了,故障依旧,无任何改观。。。。

网友:
IT8275E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更换了,故障依旧。。现在这板成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试下。。。。。。。。。。

手上没桥换,压了南北桥,故障依旧。始终LOGO快到检硬盘那重启..........

网友:
技嘉的通病啊  好在在保就返修  真不知道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