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HONE5主板电源芯片发热电流大的原因

楼主(2014-04-02):
据用户说此机是USB充电时线短路所致,现在就是不开机上电源,看电流都是一下上250MA一下0.4MA就这样电池在关机的时候也很快没电,现在拆机摸电源芯片发热最大,但此机充电慢但能充进去,是不是电源芯片内部坏了引起电流大呢??请教高手,如果指点修好我愿意付费用,我的QQ416802940,谢谢

网友:
进来看看都这个也 不怎么懂,电源芯片发热吗,如果发热拆掉电源芯片看看,还大短路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3644-1-1.html可以看下这篇文章

网友:
一般下排除周边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