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测试卡RESET不停闪烁开机不亮

楼主(2014-04-02):
技嘉g31m-es2c测试卡RESET不停闪烁开机不亮,测试卡数字不显示+12V +5V +3.3V CLK灯全亮。
电池放电试过没用请问还有什么别的短接方法可以让他恢复?具体哪个点用万用表可以瞬间短接的?

网友A:
可以用波波看看复位是不是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波波看看复位是不是方波。

你是说示波器,我有不过不会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要仔细量测

网友:
复位灯不停的闪,当不跑码的检修。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如果还那样有技术的话换IO 或仔细检查

网友:
细心观察下有没有元件烧坏的,只能这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跑吗的板子也会造成复位灯闪

网友:
这是技嘉 G31 的通病     232 接口芯片问题  取了就可以了  楼主试试把

网友:
好多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导致开机复位闪烁..

网友(2014-06-25):
可以试试看看加焊下南桥

网友:
用手么一下,烫手的坏。

网友:
你测一下PCI RST是否为3。3

网友:
那也就是没有复位嘛     先查供电吧   技嘉的主板IO容易坏

网友:
上次我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IO的问题,换IO 点亮。。。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管它什么现象,你就按住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方向去排查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波波看看复位是不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