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老主板集成、独立显卡均无显示问题奇怪。。

楼主(2014-04-03):
最近这几天,我弄了一块NF2老主板-吃DDR1代内存的那种,主板开机能跑码,按开关机键也正常,但集显无显示,上独立显卡也无显,南北桥我更换过了,涛声依旧,BIOS也更过了,声、网卡也换过了,都不行,论坛里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无修复过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NVIDIA的桥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IA的桥很容易坏

问题是我已经更换过俩个全新的北桥了,南桥就换了一个全新的,情况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B:
既然你都换了,那就换CPU吧,查查CPU供电等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都换了,那就换CPU吧,查查CPU供电等正不正常

CPU是绝对没问题的,供电也是正常的,因为是可以正常跑码的,可以说得上这主板是已经正常运行了的,就是没显示,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