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不认新硬盘

楼主(2014-04-03):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问题,一块华硕B85M-E的新主板,进PE、DOS和bios都不认硬盘,硬盘也是新的,换了硬盘还是不行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情况,还是要怎么去设置?

网友A:
BIOS设置看了没有?

网友B:
硬盘接到别的主板上看看如果识别的话有可能是主板设置或主板有毛病。新主板一般接硬盘直接能识别。

网友:
新板子就去换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看了没有?

BIOS和PE以及分区工具里都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接到别的主板上看看如果识别的话有可能是主板设置或主板有毛病。新主板一般接硬盘直接能识别。

硬盘是我从直接使用的机上拆下的

网友:
PE里面看不到硬盘很正常,   直接进分区工具试试 ,不要启动pe

网友:
你的pe可能不支持AHCI

网友:
去下个it天空的u盘助理

网友:
换接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