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吗 西数的

楼主(2014-04-03):
WD3200AAJS  硬盘在扫描MHDD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是轻轻拿起硬盘,就会出现50毫秒灰块,和150毫秒绿块,幅度稍微大一点就会出现500的。 是不是磁头不稳?  用WDR做44  46  47 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或者说,WDR可以处理这样问题的硬盘吗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肯定可以,当然你必须会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当然你必须会做

磁头不稳是硬件问题,用软件可以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头不稳是硬件问题,用软件可以处理?

可以做磁头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磁头校准。

就是那个飞檐什么什么的那个呀?

网友:
谁有此类教程哈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手去拿呢,晃动硬盘出现色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手去拿呢,晃动硬盘出现色块,是正常的。

是轻微的晃动,不是大幅度的。 基本硬盘轻微晃动都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