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14-04-03):
手里有几块板子,具体型号忘了,都是不跑码把,供电应该没问题,小供电具体没测,PCI有时钟可以测到电压,但是PCIE没有电压,其中还有一块板子打值对地短,板子都是英伟达单桥,想问下部分时钟没出来是不是桥问题,还有就是这两个地方时钟是由桥直接发出,还是经电路转换过来的,PCIE的时钟对地短,一般什么故障会拉低,我有印象看帖子说PCIE时钟被7414门拉低了

网友:
你现在可以触发吗,还是不跑码

网友:
NV都是桥发出的

网友:
NV单桥,内部集成时钟,有的没有装PCIE设备是不会发出时钟信号的。

网友:
建议你把一些串口 声卡 网卡 拆了  再刷个BIOS 不行就扔了

网友:
要插PCIE设备才有时钟。。。

网友:
要有设备才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