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场效应管吗

楼主(2014-04-03):
请问这个是场效应管吗,我是从电源板上拆下来的,上面还有散热片紧挨着的。用数字万用表测了每个引脚都不通的。电源上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元器件,测了都不通的。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是不是证明它坏了。要坏的话,会好几个都坏吗?新手,不懂!

网友A:
是IGBT,大功率MOS!测量MOS有方法的,N-MOS二极管档在G-S正向触发一下再测量D-S压降!

网友:
IGBT,多用在电磁炉,常见损坏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GBT,大功率MOS!测量MOS有方法的,N-MOS二极管档在G-S正向触发一下再测量D-S压降!

请问。图片中看,从左到右是G,D,S吗?师傅。

网友:
还是不太懂诶

网友:
谁能解释下吗

网友:
N沟道到耗尽型场效应管

网友:
应该是的吧  你先用表打下是否为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场管,从在到又应该是G,D ,S

网友(2014-12-20):
是IGBT。电磁炉用的多。

网友:
楼上都给了IGBT,GDS按照mos测试

网友:
三条腿先短接放电,再测。

网友:
三条腿先短接放电,要不会好的都会测坏。

网友:
三条腿先短接放电,要不会好的都会测坏。记住了,谢谢

网友(2015-02-21):
不短路一般不会坏

网友(2015-06-09):
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哦,

网友:
电磁炉用的不会全坏的

网友:
1楼说得对,是IGBT,电磁炉铜圈下超大个散热片挨着的就是这个了,也可以像正常测MOS那样测量,不要管其它压降类的,每次测试完后放下电。即可判断出好坏!

网友:
学无止境,慢慢学吧

网友(2015-08-07):
不认识。。。。还是大神多!!!

网友:
来自: 安徽
不短路 就没有坏哦

网友:
IGBT,用这玩意好像可以做功放

网友(2015-09-27):
如何对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区别?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在这上边来问,而是自己先研究学习一下了,搞维修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还是要会才行

网友:
先放店 在测试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5V8A电源适配器价格

网友(2015-10-27):
这种的实物元器件还是不大清楚

网友(2016-04-03):
电磁炉上面比较常见

网友:
电磁炉的这个坏的还挺多

网友:
这不是3级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