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好几块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4-03):
华硕好几块主板不跑码,有P5系列 M4A78等  都是复位开关电压少了一半,有人修到这类故障码?

网友:
在线等高手解惑

网友:
少了一半?〈〉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过4  5片了

网友:
等待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WROK。。。。。

都是复位针上的电压少了一半对不?都是查PWROK一路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碰到了好几块这样的主板   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