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开机停止在LOGO后无反应

楼主(2014-04-03):
华硕M2N.MX  SE PLUS开机停止在LOGO后无反应,内存,CPU,BIOS,IO都换了还是一样,开机停止在LOGO后无反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
那只差南桥拉

网友:
裸板点的还是在机箱里面点的,裸板试下,拔了所有外设。

网友:
那应该早试过了

网友:
刷过BIOS吗!台式机一般就是BIOS跟南桥

网友:
那就换个南桥

网友:
有个昂达的板子刷BIOS好了

网友A:
声卡 网卡坏
或者USB 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
IO都换过,肯定是裸板点亮的,网卡没有问题,USB接口都正常。就是BIOS没有刷过

网友:
怎么 样刷完BIOS了吗?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 网卡坏
或者USB 问题 都有可能

支持  ,卡LOGO一般是南桥问题 还有卡滚动条   但是要考虑南桥的下属,有一板也是去掉网卡就好了

网友:
声卡网卡啥的都去掉,不行桥了反正就是iu那个几个东西

网友:
刷一下 BIOS

网友:
台式机一般就是BIOS跟南桥

网友:
测试下 USB 有无组织 一般 外设没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换桥吧

网友:
USB阻止正常500欧

网友:
Bios刷过也是一样,网卡也拆了

网友:
加焊集成桥,要焊融,要不很容易返修的,我修好过2片

网友:
俺是新手!路过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