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搬到110V然后爆炸了。。。。

楼主(2014-04-03):
不小心把电源开关扳到了110V的档位,然后爆炸了,请问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110V肯定要爆的

网友:
这都是不小心惹的祸,但愿只烧保险

网友:
高压部分的2极管,3极管基本废了,换。。
看到电阻有烧黑的,换。。
保险,换。。

网友:
山塞的水货不要了,没有什么修的了。

就是,还是金牌维客先,到底懂不懂啊,山寨货会有 110V-220V转换开关?
楼主你修过多少电源啊? 山寨货会用110V的开关吗? 一般的品牌都不带110V的开关呢 何况是山寨

网友:
开关电源没有110伏转换开关的!你的是变压器电源吧?初级线圈严重烧毁了!换吧!

网友:
楼主搞这个要小心点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自己打开电源看看就知道了,好的电源应该是压敏电阻坏了,拿掉它电源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没有压敏电阻,那就倒霉了,高压部分的电路元件全部要检查一遍,坏的和有怀疑的全换掉

网友:
还有,三极管和稳压力管都有可能烧的!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电源在110V上没注意插电直接炸了,吓我一跳

网友:
这个还好。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朋友,没用11万伏吧(玩笑)。

网友:
压敏电阻看看

网友:
不懂的人就不要乱说,国外的电压一般都是110v,所以出口转内销的电源一般都带110V-230V转换开关,如果拆开来开也就是用一个电容或两个电容的问题而已,如果不小心拨到110V档,基本就是烧两个大电容,运气不好会烧开关管,某些人所说的“开关电源没有110伏转换开关的!你的是变压器电源吧?初级线圈严重烧毁了!换吧”简直是乱扯谈,可以严正的说我手头就不少于10个这样的电源,有八个全部是烧了大电容

最近修了几个监控的12V电源也是有110V转换开关的,就是没装开关也在板空留了位置。在修到有110V转换开关的ATX电源时,通常都是第一时间把开关和连线从板上焊下来,免得不小心中了招(反正

网友:
灰常同意雷动九天同志的意见,一般这个都是坏在高压部分

网友:
恰巧我也修了块电源跟你一样,也是110V通的市电,拆开看了下并接在大电容的两级TVR07241烧爆了,测量了下后续电路除了烧了一个开关管后更换,确定无故障后去掉TVR07241之后,通电试了试一切都正常,还是做工好的电源经得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