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求助无法唤醒

楼主(2014-04-03):
刚刚接到一台华硕X55V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为1、把屏幕盖子合上后再打开无法唤醒了!找半天没找到霍尔元件,什么符号呢?      2.不关闭盖子,直接10分钟不用就自己待机进入休眠状态,再也唤不醒,未必休眠也有问题( ⊙ o ⊙ )啊!?                师兄们,该怎么修( ⊙ o ⊙ )啊,指导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霍尔元件休眠查lid#这个信号,你可以拿把螺丝刀在屏四周转一下,看哪会有点磁性把螺丝刀吸住,合上屏幕的正下方一般就有霍尔元件,外观跟三极管一样,个头比较大,正常是一脚gnd,一脚3.3v供电,一脚lid#3.3v

网友A:
查时序,acpi,slp*#..........

网友:
ec问题大点

网友B:
休眠磁铁取了,系统设置永不待机休眠。

网友B:
开机显示机器没那个必要去动!!

网友C:
或者开关板上面有一个三极管 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序,acpi,slp*#..........

那霍尔元件怎么找呢

网友:
EC  休眠开关是什么       霍尔元件再图纸中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磁铁取了,系统设置永不待机休眠。

客户说的浪费电!不过也可行的。     那霍尔元件在图纸中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机器没那个必要去动!!

恩,就担心动了,机器不亮了,不好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开关板上面有一个三极管 取了

开关面板三极管是霍尔元件( ⊙ o ⊙ )吗?     在图纸怎么找霍尔元件呢     怎么判断是霍尔元件?

网友D:
这种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搞。。一般也不搞的吧。

网友:
把磁铁拿掉看下

网友:
恩   霍尔元件怎么在图纸中查找呢        怎么测量是霍尔元件呢    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搞。。一般也不搞的吧。

客户送来,总不可能说   不搞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网友:
还有一种  去系统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