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3S进水维修加bios

楼主(2014-04-03):
机器外壳型号:A83S   版号:K43SV  REV.3.0
客户拿来时说前几天进水   现在机器根本点不亮了 送走客户
拆机I5 HM65平台  英伟达N12P-GV-B-A1独立显卡  触摸板底下EC(IT8572E)进液腐蚀严重,引脚断裂,旁边电容电阻有些的已经看不到焊接点。
于是清洗加焊主板,更换掉旁边的电容电阻,换好EC,检查好整板,无明显故障,通电测试:电源在0.99-0.10-0.90处徘徊,外接内屏无显。插拔内存条无果,更换也是。
想到以前修过bios坏,遂拆下刷之。机器点亮,一切正常。

ASUS a83S a43s.rar

网友:
{:4_132: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还是赞歌吧

网友:
是BIOS脚虚汗了吧。。。

网友:
太爽了吧。。

网友:
BIOS应该没坏吧

网友:
嗯嗯,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是BIOS

网友A:
有怎么关bios事了?到底是不是虚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怎么关bios事了?到底是不是虚焊问题?

不是虚焊,看电流就能看出来

网友:
嗯嗯,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是BIOS....

网友:
这个机子 一直都没有图纸 难修

网友:
lz有图纸没?

网友:
没这个图纸    华硕机子你有图纸 也找不到零件

网友:
进水机器BLOS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A84S能不能用?

网友B:
亲,有图纸没有,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有图纸没有,求一个

没图纸,有图纸你也找不到零件

网友:
正在修一个不跑码 BIOS刷了 涛声依旧

网友:
现在的BIOS功能太过强大,坏的也就多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地方.换了EC还是一样..无果.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你怎么知道坏掉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学习了 很细心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易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