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电源故障12V输出22V5V输出1.2V3.3V输出1.2V

楼主(2014-04-03):
这个故障谁遇到过,如何维修的来讨论下

网友A:
我查咧,这样也行?数控开关电源么?电压检测回路是不是有问题?不然怎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查咧,这样也行?数控开关电源么?电压检测回路是不是有问题?不然怎会这样?

你遇到这种故障吗,我这里3只电源都这样,不知道如何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这种故障吗,我这里3只电源都这样,不知道如何查啊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遇到过电压偏低的,你看看输出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试试把那个PWM控制芯片换了试试,不行的话应该就只有从输出级的整流滤波那里开始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