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N-Q21C掉电维修

楼主(2014-04-03):
HP HSTNN-Q21C 板号
A0AT8MB8H6 REV:H,AMD,集显,触发到0.39-0.4不显,一会儿掉电重启。测CPU供电为1.14V正常。BGA桥,OK.
cpu
cpu供电
掉电重启

网友:
以前没修过这种的,学习了一点经验

网友:
为啥,都干桥啊?

网友:
看到AMD不是桥就是显卡

网友(2016-05-06):
这个一般先刷BIOS保险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