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y14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03):
昨天接了前天接了同行一个本子,原来是因为他清风扇点不亮 ,拿过来发现他没装好。于是快速装好。正得意的时候开机的时候有密码。打电话问了下原来没有!!!于是清coms没密码了。但是更蛋疼的事情还在后面,金系统连键 一直连mmm   拔掉键盘还是一样 。。 心想是不是bios有问题 可是论坛没这bios 于是叫他换主板 。蛋疼的事情又发生了 今天刚换上的还是一样 而且还是裸板点的蛋疼啊!!!!!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外设都拔了 内存cpu不会这样吧 内存换过了 cpui7的没有 在线急等!!

bios

网友A:
看下EC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EC有没有问题

你看仔细没 我都换过主板

网友:
EC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系统装过的

网友B: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 -是啊。。。老蛋疼了那位帮帮我啊

网友:
这几只有点老

网友:
你说什么老?

网友C:
进DOS看看啊,排除系统就是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D:
没道理啊,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DOS看看啊,排除系统就是主板还有问题

主板换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道理啊,不可思议啊

就是的啊 我都无语了

网友:
主板都还了 还出这个?不能啊。把所有 外设方面的 都去了吧。应该是外设引起

网友:
既然主板都换了,那么主板的可能性很小,开机测试必备的配件只有屏,硬盘,主板,CPU,键盘和触摸。看看屏线又没有针弯了,硬盘换一个,键盘和触摸不插,CPU可以换也换掉试试看,有条件连屏和屏线一起换了,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这种问题 真的很难搞

网友:
一个一个试试看,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