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4-04-03):
时钟芯片的检测方法(56脚)

一、
查工作电压:26脚主供电VDD5 I6 N
3.3V;
时钟芯片主供电

1 8 14 19 32 46 50是各时钟芯片内部分频器的供电电压3。3V

1为REF基准电压输出

8 14为33MHZ PCI时钟频率

19 32为66MHZ北桥显卡时钟频率

46 50为CPU 100MHZ时钟频率

CARDBUS的时钟供电

注:T40的工作电压全部是由3.3V电感经边上六脚MOS管转换后而直供给时钟芯片及内部各个不同频率倍频器作为主供电,为它们提供最基本的工作电压。

二、
查控制信号:

(1)当待机的时候,25脚SLP-S1#就有高电平,目的是告诉芯片准备工作等待34 53有高电平控制信号时开始工作。

(2)34脚STP-PCI#
53脚STE-CPU#
这两个控制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控制信号来开启时钟芯片工作,是由CPU PWGD给南桥后再由南桥发出34 53两脚的控制信号命令时钟芯片开始正常工作。

注:IBM T4系列是由MAX3205 CPU供电芯片17脚DPWGD发出给时钟芯片28脚PWGD,命令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DELL则是在CPU没有工作之前由北桥工作时产生的电压输入送给时钟芯片的电源好的信号命令其工作。

IBM DELL设计思路不同。

时钟芯片检修步骤

一、
测开机后测量晶振是否有压差,是否起振?有无时钟信号的输出,如PCI

CPU等。晶振工作电压是1V——2V之间。

二、
如没有启振,先查主供电26脚,然后再查各内部分频器的主供电1REF,
37脚,这样确定是不是供电所造成时钟芯无工作条件,然后再追查信号34脚 STP-PCI#和53脚STE-CPU#控制信号是否有高电平?另外25脚SLP-S1#开机时否时就有高电平?然后再一路追查28脚有无CPU或者是北桥过来的PWGD高电平信号?

如果以上供电和信号控制条件都满足后,而时钟晶振却没有启振,那么第一个要换的就是晶振,第二个要换的就是时钟芯片。

注:1REF
2 3接晶振各一引脚
26芯片主供电

37脚内部倍频器主供电

开机后测量25
28有无高电平

53有无控制信号

网友(2014-05-05):
总结的真全面,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在在以后维修中用

网友:
总结的很好,很详细,收藏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7-01):
分析得很不错,收藏,以后方便查

网友:
好啊 ,总结的真全面啊

网友(2014-08-07):
没有图纸 吗

网友:
这个有点用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很祥细。

网友:
贴好,人更好~

网友:
不管什么芯片,基本检测都是五大部。一是供电正、二是接地、三是输入条件(有的芯片包括反馈信号)、四是输出负载状态、五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5-05-11):
这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LZ说的那几个引脚定义是所有时钟芯片通用的?不会吧。。

网友:
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2016-10-20):
自学主板维修中,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