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维修经验

楼主(2014-04-03):
旭日210        暗屏        此类机器出现暗屏,一般换高压条即可解决
E280S        不开机或内存检不过        BIOS资料容易坏
E280S        不加电公共点没电压        更换MAX8724充放电芯片解决
旭日150        不开机断电         CPU供电芯片容易空焊,加焊就好
旭日150        不加电待机电流0.14        南桥容易烧坏
旭日150        开机白屏:开机过一秒左右变白屏        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百分百解决问题
E255、E260        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或更换北桥
V32 Y160 E200        不定时蓝屏        加焊内存槽
V32 Y160 E200        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槽
F41A        开机无显        加焊显卡接口
E41        充电2分钟后不充电,拔电源直接断电        加焊I/O芯片ENE926问题解决
E680A        不加电,电流保护隔离电路无电压输出        更换MAX8724E充放电芯片故障排除
F40        不加电,公共点短路        PQ35上管7840场效应管
C466        不开机按下开关电流跳0.68—0.76—0.97—0.88        USB滤波电容严重发烫,测量对地短路,更换电容OK
C466        不加电无3V 5V        测量MAX8734A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正常,更换3V 5V电容问题决解
E42        不加电测量南桥晶振不起振        加焊南桥后开机不稳定必须重做
125        无背光        测量灯管没问题,怀疑高压板问题测量高压板少主供电,检查为线断接上OK。
X100E        0199报错        进BOIS恢复默认保存退出解决
SL300 SL400        不加电电流5A        查高压板电容
B450        不加电        TPS51125无3M和5M输出,芯片无开关控制电压,刷写BIOS电压正常开机。
SL410K        键盘N,M失效        触摸板右按键短路
Y200        键盘有按键失效        测阻有不正常PCB断线
F40        不加电        休眠开关芯片短路

网友:
确实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不过本本都属于老本了

网友:
都是一些老的机子了    不常遇到的

网友:
这些事通病吗?不过我的确遇到过,收下啦

网友:
算不算同病吗这些 这么肯定

网友(2014-06-18):
楼主 经验宝贵啊 谢谢楼主

网友:
有些机器,都是老机器·了··。没有机会见到,很遗憾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资深的高手咯。好厉害

网友(2014-09-06):
学会了通病啊

网友:
学习了再说,要是有新本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4-12-22):
g470开机电流0.7-0.9就不上了也不掉重点哪里问题?

网友(2015-03-10):
F41A开机不显,是加焊显卡板上的显卡接口,还是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