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04-03):
联想V470没有CPU供电,NCP6131的9脚ENYOU 3.3v 10脚VCC有10V  场管PU4314的供电脚有19V 控制脚没电   PU4301的8脚连到PU4314的G级   PU4301的4脚有5V  就知道PU4301的工作条件了,求助下  还有台B470一样的板子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时间长了   我好像修过一台   换了HM65好了

网友:
供电芯片换过吗?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把图传上来吧

网友:
以前修道一台是VIN没有电压, 后面修好是 断了一根线。。。。

网友:
换芯片不行查周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VCC怎么是10V呢

网友:
不先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3786-1-1.html参考下这个帖子的分析

网友:
写错 VCC是第10脚   5V

网友:
哈哈跟我的一样 芯片的供电 开启都有 就是没有驱动MOS管 芯片也换了 真不知道怎么修 现在5  6系列的CPU供电真难修 问题出的也很多,我好多台修不出来了 要么有集显供电 没有CPU供 电 要么 集显 CPU供电都没有

网友:
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会有很大帮助,修道过bios问题的。

网友:
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会有很大帮助,然后才有好的思路

网友:
南桥问题把

网友:
所有电压出了才得出CPU电压  你看看供电上面那几个PWOK信号有没得先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时间长了   我好像修过一台   换了HM65好了
..

网友:
换场馆,换那个小芯片

网友(2014-07-09):
换CPU供电芯片试下。这个我修到过

网友:
查周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