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驱动板 12v用5v能驱动,用一会屏花了。

楼主(2014-04-03):
通用驱动板需要电压是12v,电源板上的12v电压接到驱动板上,亮一下就灭,高压可能带不起来,就接到5v上面,可用几个小时通用驱动板的主芯片发热,过一会屏幕就花了,拔电源后再插上,能用过一会又花了,是不是5v驱动12v的电源板所需的电流太大,(功率p=电流i*电压u)导致芯片温度升高,出现故障?驱动板确定好的,就纳闷5v怎么能带动12v的驱动板?懂 电路知识的评,谢谢评论,这种问题怎么改良?

网友:
电源板  电容  你换了  没  换了  试试

网友:
屏幕问题吧,5V也能降压3.3V给屏幕供电,

网友:
把5V接到驱动板12V上????   楼主还是接到12V吧,测下驱动板八角芯片转换出5V了吗?转换出3.3V了吗

网友:
不是通用驱动板上有个跳线  ,跳到5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