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510 无CPU电压,,,,急啊

楼主(2014-04-03):
原故障触发到0.6A左右,不跑码,无CPU电压  。ISL6266A 测电感对地短路

直接换了6266A 后,不短路,0.3A左右,还是不出CPU电压。。。

330电容全部已换,上下管全换

蕊片vin,vcc,vr-on正常。

不上U,,能出电压1.5V

网友A:
CPU电压开启有没有

网友B:
更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cpu试试。。。

换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开启有没有

VR ON 有电压,,47脚 CLK EN无电压

是否可以判断南桥坏???

网友:
干南桥吧。

网友B:
电感出电压,无短路的情况下。首先芯片的供电开启是否满足,然后激放电路是不是正常。。。就这几个条件查查吧!

网友C:
电压不出来查那几个信号啊,供电,开关等等

网友:
不上U,能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出来查那几个信号啊,供电,开关等等

不上U,能出电压,,,不上U,能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出电压,无短路的情况下。首先芯片的供电开启是否满足,然后激放电路是不是正常。。。就这几个条件查查 ...

不上U,能出电压,,,不上U,能出电压,,,

网友:
期待中。。。。。。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上CPU的时候良良下管控制机是不是保护了 如果保护了 就换南桥把

网友:
不上U能出,说明还是这块有问题。对着图纸,每个脚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