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灰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03):
T410 灰屏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供电 显卡 别想走捷径啊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检查下屏供电接口附近

网友:
你什么都不告诉别人 就说个故障现象叫人家 怎么帮你。1.外接正常么?2.换过屏么?3屏线?4再去找主板问题,屏供电,显卡 。自己上来就问别人 哎

网友:
IBM机子保险容易坏要么屏线

网友:
屏,屏线,平供电,显卡,一 一排除吧,弯路少走。

网友:
我修过一台,拔插一下屏接口就好了

网友:
屏线旁边有个保险 看看断路没有

网友:
看看保险吧,保险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