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N78_cm不跑码

楼主(2014-04-03):
M3N78_cm不跑码,诊断卡上,时钟亮,复位亮再灭,内存供电正常,CPU 内核1.1V复位0.15V电源好信号0.1V,桥供电正常。。开机不到5秒,就自动关机,再自动重启。。反复。。。换了IO无果。。请教大虾米。。。。

网友:
复位在哪量呀!新手不懂

网友:
复位不正常,仔细查查复位。。

网友:
复位0.15V电源好信号0.1V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