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2014-04-03):
原先是场块虚焊,缩场频,补焊完后就不开机了,而且TDA9116烧了一个,还烧了一个5脚上的10欧1W左右的电阻
9116暂时找不到,找了个9111换上去了,在网上别人说可以代换

行管没烧,C极还有50V左右的电压,G1没有电压,G1边上标的7V电压只有4.8V左右 12V只有9V左右
换了一个1000Uf25V的电容,表面看起来有些鼓起来了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是不是 进入了个大电流 把一些电路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