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870-SG45档0C问题

楼主(2014-04-03):
今天接到一片V星870-SG45,开机跑0C,过好久跑到2A就不动了,显示器没显示。首先放电,刷BIOS涛声依旧,测量北桥供电没问题,正纳闷怎么会这样,突然想到V星的板子外围接口没供电就是会档机,难道是档外围接口,测量前置USB接口5V供电正常,网卡口下面的USB供电正常,测量到另外2个USB和PS/2的5V供电时没电压,看来就是这里了,这个供电时由一个8脚的类似保护的小IC供给的,没这个料件,直接拉过来5V,开机测试,一路流畅跑啊。手机照的,大家多担待,知道怎么回事就行,少走弯路!!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啊啊

网友:
有这等事,记住了

网友A:
没有装,还是掉件啊??

网友:
头次听说,谢谢贡献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可是经验啊,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还是掉件啊??

时那个8脚的小IC坏了,直接从输入端吧5V供电用一根线拉倒输出这边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该8脚的小IC到底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这样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