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6sj外接电源失灵用不了了

楼主(2014-04-03):
事情是这样的,给笔记本清完灰后,发现外接电源插上和没插一样,再拆开,找到主板电源接口附近有一个很小的什么元件松动,轻轻一动就下来了,上面写着  KI5或者是K15,后面的5很小,不是很肯定是5或者是小写的s,小地方找了一大圈没一个能修的
请高手帮忙看看咋回事,万分感谢

  • 关闭

网友:
那个小元件的下面写着PJ8806
                                  PJ8807

网友:
估计是mos管掉了。保护隔离过不去了。

网友:
那就换这个样的试下撒

网友A:
你得把这管子焊上去,目测主板的吸盘也掉了一点哟.

网友:
像是双7002

网友:
找能焊的地方焊上吧,或者到客服点去焊

网友:
从最后一张图上可以看的出芯片上有个铜柱掉了,这个好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这管子焊上去,目测主板的吸盘也掉了一点哟.

是的,芯片反过来看铜柱的脚,一个铜柱脚上有一小片pc板子,这个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