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不触发

楼主(2014-04-03):
接到一台苹果A1181  板号820-2279-A  K36A  965平台的
开机无触发,待机3V 5V正常
开关脚电压3V,触发有跳变。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苹果这要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而且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把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A:
没有修过苹果,而且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过苹果,而且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把...

就是不触发嘛,后来有个通电有个电感和二极管爆炸。
再通电电源头指示灯不亮,换了南桥指示灯亮了,但RSMRST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