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代理

楼主(2014-04-03):
同一办公室  其中一台可以上网   其他的不能上网      用代理的方式让基他电脑也可以上网   怎么样去设置这个可以上网的电脑

网友A:
直接加一路由器多方别了。

网友:
楼上说得是,用一台路由器就行了,代理的话,要下载安装代理软件,要不要用服务器系统,WIN2000,2003,等等自带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一路由器多方别了。

他们本来用的就是内网,  不让用外网   但是却可以用过代理来上外网  可是却有的能上  有的不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