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M-D2H

楼主(2014-04-03):
求助 GA-880GM-D2H   REV:1.4
图纸  和 BIOS

技嘉官网的BIOS 好像不跑代码。

是 双BIOS 在内存旁边!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建议你。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是什么问题

ec指的可是IO?

网友:
ec  IO差不多,一般台式机主板的叫io  笔记本的叫EC,

网友(2014-07-11):
官网的 BBIOS 是可以的啊 。我传给份你

网友(点评):
上传到 迅维网 吧 。。。我现在不需要

网友:
我的一块该主板,用AM3 5200能亮机使用,用其他CPU不亮机,跑码E0,有时跑F5,复位正常,没过CPU吧,怪问题求解

网友:
我有一块跑乱码啊

网友(2014-08-11):
谁有这板的电路图

网友(2021-09-06):
链接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