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4-04-03):
471kd14这个是什么。。。pcb上边写着znr1.。这个通常用表打有阻值吗。。是无穷大的吗
还有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可以拿一个同样尺寸14d,电压高一些例如561K代用。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471压敏电阻好购买。

网友:
直接去掉,不安装,也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