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求助啊 点不亮

楼主(2014-04-03):
dell N4030的机子i5独立显卡,HM57的桥。一开始机子进水了,我一顿洗干净烘干,开机正常了。用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到电话给客户拿走了。过几天又送来了点不亮了。拆机裸板发现电流跑到1.3几这样不跳变。我量了下1.8V 3.3V 5V 1.10V 1.05V 1.5V都有,小弟新手,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会自动触发,bios都刷过了 不行

网友:
拿个放大境一个一个原件看有起黑了的就把他汗白起来  保好

网友:
此情况,肯定存在渗水烧坏的情况,找找看黑了的或者变状态的,换个试试

网友:
进了水就不好修了 多看看碰碰运气

网友:
肯定是上次进水没处理干净吧,你注意看看呢

网友:
是单桥的问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