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30版号:LE6 不触发的问题有些不理解。

楼主(2014-04-03):
同行送一台G430 LE6 不开机。板子外观正常 无进水 无烧坏。待机电压:3VPCU,5VPCU 正常
检查EC的供电时钟 都正常 ,ACIN 也有3V。1

网友:
我也不理解  我想这里面的人怕都不理解个

网友:
还没编辑完 不知道这图片 怎么弄
我每次传图片都是弄一起了 怎么搞

网友A:
按开机键,EC是否收到瞬间的低电平信号,同时发出电压开启信号。还有EC至南桥的两各询问信号和南桥给EC的两条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键,EC是否收到瞬间的低电平信号,同时发出电压开启信号。还有EC至南桥的两各询问信号和南桥给EC的两 ...

EC的NBSWON#,有跳变!但是EC 给南桥的DNBSWON# D17左边有跳变,右边没有,电压也没有!

网友:
不是很懂发帖,麻烦看上面的图片说明!呵呵字有点小!

网友:
南桥sus组电压 rtc 查下

网友:
结贴~~~~~~~~~~~~~~加焊南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