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笔记本掉电关机问题

楼主(2014-04-03):
G460 进系统立马掉电,有时也能开机最长的时候可以开一个小时左右,有点搞不明白,请指导一下维修恩路,

网友:
热管坏了====

网友:
散热问题先排除,然后看有没芯片元器件太烫,显卡cpu烫点正常,再裸板CPU风扇内存硬盘屏开机测试下

网友A:
热管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管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的g460也是这样下边加风扇显卡cpu 50~60度也关机!不加风扇显卡70多度时,感觉出风口的风都不怎么热!运行压力测试,再放个电影一会儿就关机了!还不报警奇了怪了!
你的弄好了吗?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2014-05-06):
我的现在也没有搞好正常单主板能点亮的时候CPU电压正常,经常是几分到半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2014-08-09):
散热铜管有 问题啊

网友(2016-06-06):
是不是温度问题,或是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