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有时不认电源

楼主(2014-04-03):
   一台联想昭阳E43G报修电池电源一起用会死机,单用电池OK。客户留下机子就走了,顺便拿走了硬盘。因上面我们的保修标贴,查了一下记录单,去年修的不充电。接电开机发现挺好,进bios烤了一会儿机发现没什么问题,正打算拿验机房测试一下机器 ,结果电源表刷的一下就掉下去了,改用电池亮机了。虽然问题不一样,但也有关系吧!迅速地拆开了机子,大略的少了一眼,发现没什么进水烧坏的,量了一下主板也没发现什么短路,上电量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短路,因为上次修的是不充电,于是就将视线瞄向了充电部分
                                                            测得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隔离保护也没发现什么短路啊,断线啊,腐蚀啊什么的问题,这就郁闷了,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套起来装个系统看看系统里面电池电源的充电现象。装好后进系统跳出一个安装网卡驱动的提示,没管它直接叉掉了,看了一下电池属性正常,当电源不认得那一刻友跳出一个"已安全删除网卡驱动程序”的提示,直接叉掉,电池来源变成了电池。于是又把电源重插了一次,友报网卡驱动提示,这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电源不认的那瞬间友提示安全删除,纳了闷了,难道网卡坏了会引起不认不认电源这个问题?不管了,先拆了吧,拆开有惊喜啊

发现网卡芯片第四面也就是最后几脚被腐蚀了,虽然不知道这根不认电源有时什么关系,但腐蚀的引脚有好几个都是供电脚,虽然是转换的,但也就这个有点关系了。摘下清理了一下,心情愉悦的套上了机,接电开机。。。。。。。。还是一样,难道是网卡本身坏了?将网卡芯片摘除上电问题依旧,郁闷啊!!!!
      接着看电路,突然想起了D/C#这个信号(适配器保护信号,当适配器出现过载或电路异常时ec发出D/C#高电平,使适配器供电电路关闭,停止主板供电)在不认电源时测试了一下D/C#信号,果然变成了高电平3.3V(其实量不量都无所谓了,都电池供电了)

         修到这才发现这个问题似成相识,翻了一下笔记本,发现年前的一台外星人情况差不多,只不过它的电源根本开不了机,为电源接口19V引脚烧断了,看了一下板子的电源接口倒是好的,再看一下后面的接焊点就发现问题了

          接口烧得有点虚焊了,我晕啊,将电源口重新补焊了一下,进系统测机一直OK!!!      因为之前问题是用一会儿猜才出问题,所以走了些弯路,不过还好,总算是修好了...........最后。。。。。。。。。。。。。求加分,,,写贴不容易啊!!!!
                   附上图纸 DALE9EMB8D0

网友A:
经验丰富,有点不明白,接口不良为什么 电池电源一起用会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验丰富,有点不明白,接口不良为什么 电池电源一起用会死机

所以我上面写了啊  问题跟客户反映的不一样

网友:
分析得很仔细啊

网友:
还是修机前必须仔细观察啊……微服出访才能彻底查看民情啊!!!

网友:
观察得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上面写了啊  问题跟客户反映的不一样

一起用,电源负载高,即用于笔记本供电,又用于电池充电,电流肯定高了!

网友:
修机前必须仔细观察。。就不至于走弯路啊  。。主要这问题也太奇葩了  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