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mx338 清零

楼主(2014-04-03):
如有用请打赏。

第一步:进入服务模式
你在服务模式,以所使用的解码器输入。要做到这一点遵循这一程序,

1。关闭打印机,而不要拉电源线。
2。按住STOP/ RESET键,然后按电源按钮。
3。保持按住电源按钮,让STOP/ RESET键去。
4。然后按STOP/ RESET键两次,然后让这两个按钮去。
5。你会发现,备用闪烁错误消失了,这意味着打印机处于维修模式状态
第二步:使用复位器

1。在您下载解码器,将其解压缩,然后双击“MX338.exe”
2。单击刷新按钮,你会得到一个新的USB端口。
3。加载一些文件在您的打印机,然后按下“main”按钮一次,等到打印完成。
4。然后按“EEPROM CLEAR”按钮来清除EEPROM中。
5。然后按EEPROM的按钮,打印机将打印一些文本。
5。然后将电源开关关闭(有时你必须按两次电源按钮来关闭),并再次打开。和它完成了

网友:
这个有些太复杂了吧!!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就是338想问一下一般多久要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就是338想问一下一般多久要清零??

第一步是手动用在338的机子上。第二步下载mx338.rar 软件。打开软件和338机子联机。
打开了软件你会看到USB 01 [reload]这是选择联接你的338。然后按下[main}按钮一次,等到打印完成。
4。然后按“[EEPROM CLEAR]”按钮来清除EEPROM中。
5。然后按[EEPROM]的按钮,打印机将打印一些文本。
5。然后将电源开关关闭(有时你必须按两次电源按钮来关闭),并再次打开。和它完成了!

网友:
刚开始学是这样滴。我也是刚刚学会。ERROR 5B00